三星793MB

楼主(2010-05-30):
三星793MB怎么进工厂模式,恢复出厂模式,屏幕调不好

网友:
你说进不去是说不知道怎么用还是说没有看到或者是开关坏了没有反映,

网友:
如果电路正常,一般都没有必要进工厂模式,真的认为数据问提,刷个数据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