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我的硬盘!

楼主(2010-05-30):
今天把笔记本借给别人用了一天,还回来的时候出现C盘文件丢失,于是还原系统,还原了老半天,还原完了,笔记本找不到硬盘了!40G的IDE,用转接卡放在台式机上也找不到硬盘,郁闷啊!好人真的不能做了吗!请高手说说还有救吗?现在就是找不到硬盘!

网友:
看看通电后硬盘的电机转不转,要是转认不到,一般没专业工具也没办法了,笔记本的硬盘本来相对比台机的硬盘要更容易坏,再说40g的硬盘也比较老了,用到现在突然坏也不奇怪

网友:
硬盘转的,放在DELL笔记本显示输入密码,放在台式机找不到,郁闷了!

网友:
疑难杂症比较麻烦

网友:
送修,专业的硬盘维修!

网友:
一般 放 在笔记本能认到  放在台式基本 没道理认不到

网友:
你这种情况下,应该是硬盘有密码了!
因为DELL的本本很多硬盘装在台机上面是需要输入密码的。大家在日常维修中,应该有遇到联想的台机,怎么样分区,怎么低格,都没有一点作用!
签于此,楼主,我个人建议你还是装在笔记本上,如果COMS也认不到的话,你需要到专业的硬盘维修店去,如果能认到,你试下PE里面的深山红叶工具或其他的硬盘维护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