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R533问题多多!

楼主(2010-05-30):
主板:GA-8IR533
故障:在BIOS下PS/2能用,进系统就不能用了。测供电5V正常,二个6V,三个阻值700。

维修过程:1。排容吹了,无果。
              2,820,472排阻阻值正常
             3,跑线到IO,型号为8712F-A IXS。用技嘉主板上的8712F-A GXS(GB)代换不能开机!

还有一个问题:只能用400的CPU,533的不跑码!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IO能用什么IO代换,请大虾帮忙分析一下!

以修复!请看9楼!

网友:
这问题我遇到过2次,BIOS下键盘能用,进系统用不了,直接做系统就好了。

网友:
系统我装过好几次了。
安装板的装到要选则时因为键盘用不了装不了呢!

网友:
重新刷BIOS试了没有?

网友:
这款板是不支持533外频的CPU的。听说刷BIOS可以,但我刷过F5版的都不行,不知道最新的F6版能不能实现?!反正我是没找到F6版的。
进系统不认键盘不知道有没用过USB口的?如果可以用看看是不是在BIOS选项里把支持USB键盘的选项给打开了?

网友:
这个板BIOS故障多

网友:
usb的可以用!
放过电,里面带“USB”的选项都改过!无果!

网友:
这款板子用CD 533外频是用不了的
但你用P4 533肯定没问题的
早期写533主板的基本都是这样

网友:
修好了!

今天收到一块一样的板子,本想把IO换换看!  发现IO为8702F-A,这下傻了!

是二修板别人修过的,把I/O换了!原本是8702,别人换个8712上去。
走了那么多弯路,找个8702吹上!OK了!差点没杀桥了!

网友:
大家以后要注意了,要是别人修过的板子要看好型号!

用8712代换8702能开机跑码但是PS/2不能用!

网友:
PS2不能用你先用USB的键盘试试看,装进系统在看看PST可以用不,技嘉板子的IO一定要换技嘉上的IO否则没有效果而且要一样的型号。

网友:
修好了就好

网友:
呵呵,巧合也帮不少忙

网友:
原来是二修板呀,还好有同型号的.不然要干SB了

网友:
换IO还有这问题 第一次听说啊!我只知道技嘉有专用芯片!

网友:
技嘉主板8702 IO不能与其它IO代换,必须是技嘉专用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