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8寸LED不接信号正常,一接信号白屏!

楼主(2010-05-30):
优派18寸LED VG800 不接信号正常,提示无信号,一接信号白屏!不过菜单可以正常呼出!(屏线已经插拔过还是一样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求助~~~
求助
无信号

网友:
应该是MCU数据坏了,

网友:
看是不是亮度和对比度调到最高了,不然就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
刷下程序应该可以好

网友:
革命到底
量度和对比度都调了,没用的背景一面白的,只有菜单显示正常!!!

网友:
先把设置初始化看看,不然就刷MCU

网友:
我没有MCU程序,谁有传我一份谢谢!!

网友:
显示器已修好,(换了个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