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8s 插电PS51020 发烫 怎么查起啊

楼主(2010-05-30):
插电PS51020 发烫 怎么查起啊
华硕

网友:
根据图纸分别断开ps5120的3v 和5v负载看哪个引起的。或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直接换ps51020

网友:
3V,5V芯片发烫,很多都是负载问题引起的,建议先测量一下负载的阻值,有可能的话断开负载

网友:
本身坏 3/5V输出短路 pin22输出的5V线性短路

网友:
根据我经验,51020待机本来就会发烫,之前修一个华硕F5的板子,51020也是发烫,最后发现是BIOS出错,引起不通电

网友:
我问了技术 是实习生 换高压条的时候 飞线对地短路 引起的
这样不知道那里故障啊

网友:
我的机器 断开 3.3v的 5V 输出就正常了
应该是3.3v 短路啊
不知道那里短路了

网友:
51020周边的电容坏了也会引起51020发烫. 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看是不是EC有问题呀?

网友:
EC 是什么啊

网友:
我发现断开 IT8511TE 的3.3 PS51020 输出就正常了

网友:
估计他挂了

网友:
就是这个EC 啊

网友:
时钟也有可能,以前遇到过

网友:
换了IT8511 开机了 可是屏是白屏
真不知道了

网友:
把屏上的控制3.3v给烧了,查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