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颜色偏红

楼主(2010-05-30):
15寸液晶画面颜色偏红,OSD菜单的显示正常。如何处理啊?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vga输入部分有问题,查一下线是不是断了。

网友:
换24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先拆开显示器把屏线拔下来用橡皮插插,如果还不行换灯管试试看。

网友:
灯管老化。

网友:
信号线有可能断线了

网友:
灯管老化或者信号线接触不良

网友:
换根VGA的线看看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线断了,换跟线试下吧

网友:
排除灯管老化后,从VGA接口头跑线至驱动板主芯片输入端,查线路中三极管和电阻电容

网友:
如果是长城的,进入菜单调整,如果不是,检测一下VGA的线路。测量一下三路阻值。。。。

网友:
灯管老化换根灯管试试吧,如不行查VGA信号线看看。

网友:
从简单到难一个一个排除,频线可以换一条试,个人觉得vga线的可以性比较大因为我见过这种问题,检查一下vga线是不是其中有一条线有问题了,在下来就要排除灯管了。

网友(2013-01-30):
应该是驱动板信号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