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P9PNC PRO 怪现像啊,能加电检测卡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0-05-31):
双敏UP9PNC PRO 怪现像啊,能加电检测卡一闪一闪的
Pro

网友:
[供电问题,或是桥有短路的!

网友:
全板有一供电不正常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时钟有问题内存和PCI/E时钟表电压都是0.32V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宇擎-p75i915p-n的,也是这毛病,不知道如何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