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温度过高,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散热措施

楼主(2010-05-31):
夏天来了,笔记本温度过高,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散热措施。

网友:
清灰尘,加散热底座

网友:
装个小空调在下面,效果更佳!

网友:
用软件来降温也是可以的。

网友:
买个散热底座得了,又不贵

网友:
只要将风扇清理好,风道清理好,没有问题的,因为机器设计时你的风扇只要不出问题,是可以保证机器降温的。

网友:
不热机都是正常的。楼主不要担心。

网友:
最好就是 用一个小时让它歇息 一小时 哈哈哈哈  开个玩笑
没有最好的办法,针对不同的机器 灵活运用吧 内部的那种导热垫要换吧

网友:
有没有用过散热铜片的

网友:
在保证风扇是好的  硬件是好的  电压正常的情况下  对发热不正常的机器一般这样处理:  1:换更好的散热胶;2:清理灰尘 ;    3:加散热座  ;  4:键盘上不放键盘保护膜 , 散热口保持有足够的空间。一般以上几点就可以应付散热不良了

网友:
把机器的显卡上面加一个散热铜片,效果也许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