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不亮

楼主(2010-05-31):
技嘉代工给TCL的945品牌主板,这问题相当奇怪,每次都要放COMS电之后才能通电,而且通电之后不亮,拔了电之后又要放电才能开机。

网友:
可以肯定是COMS电路问题  查一下COMS电路 是否有 不良元件

网友:
刷CMOS程序、更换晶振看看,要不南桥有问题

网友:
CMOS电路..查查,,,,应该是晶振故障..或SB

网友:
换晶振~~刷CMOS~~再量下边上的元件,是否有坏的~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SB有问题了

网友:
怎么都要刷BIOS呢?

网友:
--------------刷BIOS效果不是很明显。但可以先排除。
--------------这种问题遇到很多次,有些即使你换了SB,且是新品,过段时间还是会当OO,不开机。大部分还是会好的。ICH7

网友:
换一个coms电池座 试一下看  你电源用的是??测试的?还是机子上的

网友:
把南桥清洗一下了

网友:
故障基本能定位在南桥,RCT CMOS部分
先要排除BIOS资料及BIOS芯片本体的可能,
接下来可以检查排除32.768 谐振电容 106电阻等
再不行就是南桥了

网友:
io也是需要代换试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IO有问题,换了就好了,不过还是不亮。

网友:
是不是还有空焊的可能

网友:
一般都是SB的问题,IO的问题很少呀,像LZ 说的话换了一个能加电就是比显示呀。。,那要仔细看看IO是好还是坏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