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bios的编程问题

楼主(2010-05-31):
用多功能编程器能编写显卡的bios吗,怎样编写啊????

网友:
只是网上DOWN个程序 烧录而已
工程师都这样吧,不是研发者

网友:
把软件和硬件接到电脑上,输入显卡ROM块的型号就可以刷写了

网友:
用编程器刷,太麻烦 直接用 FLASH DOS下刷写又简单又快

网友:
我只会用编程器写啊!!!

网友:
显卡BIOS还是在DOS下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