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兄和专业的技术小组帮忙进来看下,盈通战神A6的问题,和基地BGA使用经验。

楼主(2010-05-31):
今天接到这同行送的板子,时开 是不开,
一看是单桥的想都没想直接做桥,
我以前都是加焊,但管不长久重庆这边问题又很高无铅的加焊都管不了几天,
索性取下来重植,
上BGA等锡化老去下桥一看傻眼老,掉老6个点,我取桥都是等株子化老用镊子左右动下,
能动老就取下来的,不存在没融化把焊盘取掉的,
我心想是不是空点哦,不管那么多重新植球在上 BGA,和心中想的一样 始终不跑老,
有时候IROY要闪一下,有时候闪都不闪,
大家帮忙看下那个掉的点是空点还是有用的,看焊盘确实看不出来!!
我是用基地的BGA焊的,
大家帮忙看下:

还有个问题现在
重值NF的小单桥 成功率是好多
主要现在是卡NF小单桥的板子不好卡,那个一定要把四周都卡紧然后把主板平整的顶起来,
问题是上边的夹具不好把板子卡紧(板子和夹具之间有个缝隙),始终要翘起来就没办法用下面的风嘴平整的顶起板子来!!
下面是实拍的图,我自己用那个针对本本的夹具来压的板子!

网友:
有脚位图没,帮忙看下是不是空脚,
我好进行下一步!!

网友:
桥型号是:NF6100-430

网友:
没脚位,没有图纸
也不能肯定的说就是空点或者是接地 、VCC
况且在取掉的过程中,桥本体坏也有可能
你这个问题,没有图纸,确实不能准确的告诉你掉的点到底是什么信号!

网友:
哎u,,心情啊!!!!
太郁闷老!!!

网友:
掉点能救回的机会……

网友:
只能肉眼看看了,建议放弃

网友:
不会自己看啊

一般空点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