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机后掉电··怪啊·····

楼主(2010-05-31):
一台东芝A70机子···拿来说开机掉电···待机是0.05加电加到2.21亮机··正到东芝画面就掉电!
     直接掉到待机···    奇怪的是它进BIOS不掉······得出东芝画面后马上按F2进BIOS 不然他就掉电···
          ···是P3的板子····板载内存····  希望那位高手给点意见啊···这机子我是拿它没的办法···
            ··不敢大动···人家来是亮的··万一搞不亮了就完完了····

网友:
放下电或者刷下boss看看不行的话就是电路上出问题了

网友:
估计风扇有问题

网友:
测测电池有没有电。找不出问题最好别乱动,有什么风险最好先跟客户讲清楚。要不然容易起纠纷。

网友:
看下cpu和风扇确信散热没事。这可能是哪里保护了

网友:
查下cpu供电吧 加焊一下供电芯片

网友:
哪虚焊了吧  跟客户沟通好后拆机先仔细观察一下,确定是哪个芯片有可能虚焊再动手,慢慢排除吧,什么可能都有

网友:
应该是那里虚焊。 CPU电源管理IC 加焊。  还有南桥。。 以前我修过这样的机子 很多加焊这两个就会好的。。   你跟客户沟通一下 。。 报维修风险被。

网友:
楼上说得对,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恩,最好经过客户同意后在拆机!

网友:
进BIOS不掉的话一般都是南桥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看下CPU电源管理 是否有虚焊  加焊的话也许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