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迪850温度直线上升,不能控制,

楼主(2010-05-31):
上次我的高迪850发热芯坏了,想着换个就好了,终于从淘宝上买来两个发热芯,装上后,一开机,指示灯闪烁不是很正常,有温度。过了两分钟,闻到一股糊味,一看手柄冒烟了,赶紧拔下电源。手柄此时已起火。差点酿成大祸。
欲哭无泪呀。
请高手指教下,这是不是不能不能控制温度引起的发热温度直线上升。是板上的哪些个零件坏了?咱再去买来修好吗!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买的不是同一品牌的。

网友:
测温头分+ -,是否没接对.

网友:
是不是温控的双向硅坏了。有没有这个可能呢。可是我又不知道温控的是哪个东东。
刚把它拆开了,看到双向硅型号:BTA08 600C,还有一个HA17555这两个主要东西。可是不知道具体怎么测才知道好坏。还请高手帮忙!!!

网友:
有没有会修理的,我把板子拆下,帮我 修下。出价二十

网友:
回复 网友A:
热风枪还不会修,点修主板呀?回去再学学电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