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系统供电芯片控制脚SHDN低电平有效怎么理解问题

楼主(2010-05-31):
电路
上一般像MAX1631、或者MAX1632等系统供电芯片的控制脚SHDN#都强调低电平有效。
我弄不明白的是SHDN#既然是低电平有效,那么为什么供电芯片工作条件都必须要求SHDN#引脚要有一个3伏左右的电压才能工作,这和SHDN#低电平有效岂不是矛盾么?
(终于弄懂了困惑已久的问题)
芯片

网友:
没什么矛盾的,所谓的低电有效,就是低了工作,shdn就是关闭,它工作了就是关闭了此IC,因此IC不工作.因此如果要此ic正常工作,那就shdn不能工作,也就是不能为低电平.

网友:
很简单啊, SHDN#表示低电平为关
反过来理解就是高电平为开啊..

网友:
对呀楼上的已经回答的很清楚了。SHDN#按照关闭信号去理解。
当低电平是就关闭了。 要想IC工作就不能关闭,所以就不能为低电平

网友:
低电平有效是指的SHDN这个信号本身
对于针脚来说,芯片要正常工作,需要SHDN无效
本身一点矛盾也没有,这样解释是否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