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3000 G430 加热后才显,冷却后不显

楼主(2010-05-31):
联想L3000 G430 电流走到0.54 就不动了。

这个是内存不过吗?

------------------------------------------------------

用洗板水把进水的地方都清理了一遍 再开机电流可以到1.1--1.15A了 但是还是不显示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显卡有问题 把显卡加热了一遍 可以亮机了。但等PCB板冷了之后再点就又点不亮了。再用风枪吹一下 又可以点亮 冷了后又不行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显卡重新做了一遍  北桥也加焊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参考诊断卡跑什么代码

网友:
G430仁宝的板占大多数,MINIPCIE可能没有LPC总线--用POST卡可能会不跑码。量一下各大电感供电,是否都有

网友:
各供电都正常

网友:
0.54A查一下CPU是否有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你量的只是电感的电压         还有各个S3     S0状态下的电感后面出来的电压没检查

网友:
用手摸下CPU看热不热

网友:
电流应该已经过了CPU了,重点检查内存的供电,时钟,还有信号线电压。信号线对地的阻值。

网友:
查一下复位正常不  应该是不跑码

网友:
刷一下BIOS,我上次碰到一台换了北桥不行,后面刷了BIOS好了。

网友:
观察了一下 这板有进水的痕迹

用洗板水把进水的地方都清理了一遍 再开机电流可以到1.1--1.15A了 但是还是不显示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显卡有问题 把显卡加热了一遍 可以亮机了。但等PCB板冷了之后再点就又点不亮了。再用风枪吹一下 又可以点亮 冷了后又不行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显卡重新做了一遍  北桥也加焊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