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又是E42L进水,没有3V、5V输出。

楼主(2010-05-31):
换了8734还是一样,测20针,有0.8V左右。这不正常吧。是不是有地儿短路
各位师傅这怎么测啊,给个思路;越详细越好.
求助
进水

网友:
有E42的图纸,但对不上号。
不知道3V、5V是怎么生成的。越详细越好/
谢谢~~

网友:
飞一条线看一下。没有待机吗。有可能是一个10欧电阻坏了。

网友:
B+短路了,把用到B+的芯片一个一个断开,看是哪个地方的事,先断进水附近的

网友:
主供电都没有过啦,

网友:
仁宝的板子B+短线或者是短路都会这样,你查下,这好像就叫点火回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