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ibm t43 不触发,,

楼主(2010-05-31):
待机电压 5,3 , 1.5  ,1.8  都有   按开关 -PWRSW  现在又跳变   ,现在(换h8后)触发了  电流 0.6到1A  无cpu复位  进水的机器。  万用表量 mini pci  复位 开机后有3.3     大家讨论讨论    学习下!谢谢!

T43(ROME-4).pdf

网友:
大家 看看 会是什么问题 ,,

网友:
跑开关到h8的线路啊

网友:
H8的问题吧,

网友:
查H8供电看正常不?

网友:
h8供电 有了  3m  5m  正常

网友:
最大的问题就是开关到H8的线断了

网友:
看看U61 51脚有没有MPWRG

网友:
h8或是南桥问题

网友:
机器触发了 ,,

网友:
进水了,小器件有没有问题啊!比如陶瓷电容之类的。

网友:
查南桥正常不

网友:
怎么就又触发了啊?发出来学习下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