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J-V400DA内存不过

楼主(2010-05-31):
如题:
换过内存试了,都一样,内存插槽用洗板水清洗过。

网友:
LZ
内存不过
请先进行一些简单的检查
内存供电、时钟、上拉、,SDA SCL

网友:
内存不过 : 首先确定内存是好的   内存槽是好的, 再可以根据以下步骤去维修1:内存主供电压    2:上拉电压     3:时钟     4:数据线的阻值      5:北桥  CPU是否虚焊

网友:
这板很垃圾,多看下桥那边。

网友:
楼主先清理一下内存槽和U座,然后再测供电、SDA和SCL

网友:
U坏也会跑C1哦

网友:
试试刷BIOS吧

网友:
测量一下电压 如果电压正常 总线电压 SPD  如果这些都正常 上内存假负载打一下阻值  如果打值也正常 你把内存旁边的排阻全部侧量一下 以前修到过这 因为排阻虚焊导致内存跟北桥通讯不正常 引起内存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