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节能网星通电即自启动

楼主(2010-05-31):
一台长城节能网星通电即自启动,检查发现板上标D26的4148二级管击穿,换好正常,辅助电源用P1014AP06,刚好手头有个TNY267,装上插座试验,换上TNY267有滋滋声,电压倒是正常,换回P1014AP06滋滋声消失,看来不能直接代替,以前有用TNY268代替过也是有声音,+5SB的电容也换新的了.

网友:
绿对地短路了,所以一接市电就启动了

网友:
更换的电源芯片的振荡频率不相同,外围电路不相同,产生高频叫声。

网友:
又修了两只通电自启动的,一只还是 D26的4148损坏,另一只是R46的10k电阻损坏!

网友:
用了十多天又自启动!这次是R41坏!还不稳定!检查是D28,4148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