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 aspire 4710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5-31):
客户一台Acer 4710笔记本刚来时能进系统,正常显示,客户反映发热量太大。本人进系统后看到有病毒,将客户硬盘拆除,想用自己的硬盘重做系统,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机器竟然不亮了,接可调电源电流在0.23,竟然CPU没供电了,插拔重装,无果。拆机量CPU切实没供电,CPU供电芯片是MAX8770,用万用表量8770供电脚19脚,25脚2.10V38脚shdn0.5V,8脚ton19.01V。好像供电不正常,由于没图纸没有跑通线路,本人是新手,求助各位前辈指教不胜感激!修不好无法向客户交代,望各位前辈提供维修思路。请技术小组帮忙分析分析,有图纸的前辈提供份图纸,谢谢!注明MAX8770引脚定义参照的是联想F41的定义

网友:
加焊下CPU供电试试看

网友:
加焊了,没效果

网友:
应该是有地方虚焊了。

网友:
SHDN没有  怎么会有电压

网友:
机器的版号是什么啊 发上来啊

网友(2010-06-30):
是ec芯片坏了,更换OK。已经交客户。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碰到这样的情况会郁闷,不过修好也很高兴

网友:
ec  也会引起cpu没有供电吗?楼主说详细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电时序先从EC开始的,EC不过,南桥,北桥,CPU,内存,显卡都不会被加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