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完 word 文件乱码

楼主(2010-05-31):
数据恢复完 word  文件乱码,好整吗?

网友:
可能性不大

网友:
如果是单个文件好办一些。

网友:
要看是那些损坏,不过建议还是去原盘上用winhex手动恢复试试

网友:
建议你放弃吧我没见过谁能修复

网友:
如果文件少,是FAT32格式,可能好办一些。如果是NTFS,太复杂了,掌握的人不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那是扫出来的文件,没扫好,要恢复word最简单的就是用winhex来直接提取,当然这个得看懂fdt fat

网友:
用wordfix,gougou.com查一下,恢复率挺高的。再去研究用WINHEX

网友:
  用WORD自带的软件修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