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楼主(2010-05-31):
跑2C 2E 85,是不是南桥BIOS 问题。

网友:
打下USB阻值看正常否?

网友:
USB正常,这一点说明南桥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应该是北桥吧,先换根内存看看!

网友:
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好像是北桥

网友:
我们本本不看诊断卡的   呵呵打波形 比较好

网友:
但是北桥我加焊过也不行,是不是北桥挂了哦。我琢磨了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