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V直流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0-05-31):
问一下,电源300V直流电压是在插上市电后就产生,还是在电源触发后产生?这个电压一般输出到哪些元件上

网友(点评):
经过整流桥后变成的300直流

网友:
300V左右直流电压实在整流后通过滤波电容获得,一方面经过降压给起振芯片工作,一方面给MOS管待机。自己看看图纸就比较清楚

网友:
那为什么插上市电后,+5VSB正常,绿线也有3.6V,但在300V电容上测不到电压,短接绿黑电源不启动

网友:
绿色线电压低了,正常值是4.8至5V,测量300V上的直流电压,首先分清楚热地和冷地测量,错误就是万用表的黑表笔接冷地的接地点,而用红表笔去测热地的原件引脚,这样的数据要么不准确,要么没有显示数据。

网友:
楼主  如果 电源上没有 硬开关的话,是 插电 就有的。

网友:
绿色线电压低了,正常值是4.8至5V,测量300V上的直流电压,首先分清楚热地和冷地测量,错误就是万用表的黑表笔接冷地的接地点,而用红表笔去测热地的原件引脚,这样的数据要么不准确,要么没有显示数据。
引用 网友A:

老大,绿线电压有的电源是3.6V哦!

网友:
呵呵,你肯定是测量有误,有5VSB,大电容上肯定有电压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测的,说来看看,帮你分析,看你错在哪里

网友:
接上市电就会产生300V左右直流电压

网友:
接上市电就会产生300V左右直流电压,在两个大电容脚上。

网友:
好像是310V吧,整流滤波后就得到了。电源没触发也有的。供给电源的是辅助电路,之后输出SB+5V

网友:
220V整流后为200V脉动直流 在加上电容滤波就有不低于300V的直流电压  电脑开关电源是滤波电容是两个串联的  你测量开关电源电压 要分清热地 冷地。量的电压才准

网友:
楼主:通俗的说在pcb印刷版这一面看,把开关变压器从中间一分为二分别向两边看,接220v的这边为热端,接输出的一端为冷端,而每一端都有一个公用的地线,当你测热端线路上的电压那你就一定用热端的地线,冷端也是同理

网友:
一插电就有300V了,一路供给MOS管,一路供给变压器的初级绕组。

网友:
插上市电后 ,两只大电容就各有150V直流电压了。串联加起来就有300V电压了。

网友:
接上电源就有300v直流电的,上电测量高压要小心,就是断电了大电容中也存有高压,要先放电。这样才安全

网友:
估计是你测的方法不对了,电源前级没问题的话插上市电肯定有整流后的300V直流电源的,想测这个电压直接用红黑表笔分别接触电容的两个引脚就能量到电压了,(数字表)红表笔接电容正极引脚,黑表笔接电容负极就量到电压了,一个电容是150V,同时量二个电容就是300V,而且你想修电源的话最好断电后放一会再量这个电容还有没有电,如果有电去摸会被电到的,我有时候等不及直接用螺丝刀短接,火花四溅哦.............

网友:
冷地\热地,当初学习搞维修时还真是花了点功夫才搞清楚的.

网友:
测量电源300v,1、应测量电解电容两端的电压,因为大多数电源的电解电容是两个串联的,所以测量出一只电解电容两端的电压就可以判断出300v是否正常。2、测量整流桥直流正、负两端的直流电压是否为300v,此点的电压比较准确。测单只电解两端的电压不是很准确,因为两只电解电容的容量有差异,其分压也有差异。300v只是一个概数,因为电网电压有时高有时低,所以300v也有变化或大于300v,或小于3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