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通945gm6-l 键盘无作用

楼主(2010-05-31):
冠通945gm6-l 键盘无作用
能跑码显示,就是键盘无作用,此I0为IT8712F-S,查看键盘鼠标接口(1,3脚),连接此IO的80-83脚,上电测试,此四脚电压均为5V;
以为PS/2接口不良,换后还是无作用;换IO还是一样的现象;将上拉排阻以及电容均换掉,还是不行;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求教
连接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要嘛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4 2 1 3
6 5
打一下1# 4# 5#的对地阻值,4#是否有5V(供电脚)

网友:
查供电了吗,

网友:
键盘接口丢了时钟

网友:
4脚5V供电正常,1,5脚信号一直都是是5V

网友:
1#数据,5#时钟,你说的3#是接地的,怎么会有电压呢?看3楼脚位图

网友:
有没有接地

网友:
你把PS/2口所连得排容拿掉试试,有时候排容漏电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更正一下,供电5v正常;1,5脚为5v,1脚一直为5V; 5脚在键盘灯亮的之前有信号;键盘灯闪过后,一直为0v;会不会还是IO的问题?

网友:
你不是换过IO吗?

网友:
手上已经没有IT8712F-S的IO了,不会这么巧还是IO的问题吧,不知谁有这个板子的BIOS?贡献一下,谢谢!

网友:
有的时候事就是那么的巧,先刷个BIOS试试吧,但我觉得现在键盘认不到,跟BIOS的关系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