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F4主板没有内存1。8V供电找RT9202工作条件(没输出十分纠结!)

楼主(2010-05-31):
这几天一直在修一片杰微NF4的单桥主板(实际上是七彩虹的)
现在的故障是上电开机。没有内存供电的1。8V  还没有VLDT的1。2V电压(是内存的1。8V通过另一个MOS管产生) 复位长亮
桥的供电1。25正常,。U供电正常。。
内存供电是受RT9202控制上下MOS管产生的。如图:

现在一脚是5V 2 脚0V  3#接地 4#0V  5# 5V  6# 0。28V  7# 3。8V  8# 0。66V
我也找了不少关于RT9202的帖子看说一脚要升压到6V左右,可是我换了6个RT9202(RT9202都是好的,从好板上取下来的。)升压二极管也换过。升压电容也换了不少??可就是升不到6V???也量过别的好板人家1#也是5V都能正常工作? 7#开启信号也有3。8V呀,6脚经过两个80欧左右的电阻连到电感上的呀?(反馈调节应该没问题。8脚过流检测也通过一个电阻连到输出的。。)为什么RT9202还是不工作呢,(RT9202是好的!!!)电感对地值20欧!!!没有短路呀,搞了几天没搞明白????上下管都换过了,电咸相连的电容也换的新的!示波器在开机瞬间2#和4#也无控制信号电压出来呀???纠结死了,大家帮帮我呀,怎么回事呀???(自己手动改过1#的电压,直接把ATX12V接一个103的电阻连到1# 可是涛声依旧!)现在电路已经恢复原来的了。。。 另外上管G极没有电压为什么S极还有0。66V电压,跑线半天也没找到从那来的?MOS管已经查过是N沟道管!
板已经修好,在这特别感谢盼眙桂林版主给的一个灵感!我拿掉VDDQ供电管后,VCCP(VCORE)电压从1。1V升到了1。56V  马上我换上一个好的MOS管和ISL6520(可以代换RT9202)板马上就OK了!下面是这板好的图。。。再次多谢大家!

网友:
我把PDF也传上来吧,大家帮我分析下呀,多谢了

网友:
加焊桥试试
这板桥空了会导致RT9202 无输出,VCORE输出偏低等现象

网友:
曾在此厂做过,只要那IC旁少了一个小电容都会引起没电压,最好找个一样的板看对照下吧!

网友:
是呀。多多注意小细节的东西

网友:
CPU底座下边有个标号带有324的14条腿 第一脚10V左右,第4脚12V 第二 三脚分别都有电压,估计是路到集成桥里边的,顺便内存电也有到那里

网友:
遇到过C2不良,电压为0.6V情况

VLDT1.2场管先拆掉再看看

网友:
多谢桂林版主了呀!真是历害呀!

网友:
这就是交流的作用,要不世界上不是这有什么峰会就是那开什么论坛的。还是要集思广益啊!

网友:
我以前用ISL6502代换9202我只知道它们可以代换,那你现在用6502代换9202为什么就可以呢?而9202为什么不行呀?

网友:
输出负载重保护了,这是这个板不好修的原因。

网友:
0.66v  不是  rt9202  控制的 上下管 产生的

提示一下 mos管导通的时候并不是 一味的从d流向s,也可以从s流向d

网友:
实在是太经典了.我这边有一块GIGA GA-8i945PLGE-RH,RT9020内存供电一直都是0.6V,IC换了N个,也查不出什么问题.今天看到此贴,换了C2,果然正常了.这块主板放在我这边快有一年了...今天才把这个问题解决.

谢谢楼主提出这么经典的问题,也谢谢管理员给出这么准确的回复.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这块主板CPU供电也只有0.6V左右.采用的ISL6566,换过好几个也没用.查遍周边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不知道版主是否能再提示一下.

网友:
不知道楼主换那个MOS管

网友:
C2是个升压电容,两脚都不接地的电容,要特别注意

网友:
C2在主板上哪个位置啊?它是干嘛用的?为什么它坏会导致内存只有0.6伏电压呢?各位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非常感谢!

网友:
还想请教一下  这个板到底是VDDQ供电场管坏还是C2坏啊?为什么换了VDDQ和9202之后,主板就正常了呢?

网友: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没有VDDQ引起的吧.我的问题是C2引起的内存供电只有0.6V.请楼上的看清楚的说.

网友:
今天也遇到同样的板 同样的电压, 可是c2 也换过了 mos也换过了 准备进桥的mos也换过了 升压2极管也换过了 rt9202也换过了 内存边的八角ic也拆过了 可是 还是不得 就差没加焊桥了

网友:
问下高手如果升压电容 用耦合电容就是PCI-E是槽附近的 代替可以吗

网友:
C2升压电容最好找相同板位上的换。另外要说明的是RT9202是个最易坏的东西!后来我又修过同样的一片板,证明我以前换的那8个RT9202全是坏的!最好你们发点新的换上吧!要不就用6520代换。/
本人比较菜,有说错的地方,大家海含呀!

网友:
恩,2楼说的很对,我的主板也是换了几个rt9202.主板供电一直在0.67v左右。最后把俩个场馆换了,主板供电就正常,也亮了,一直搞不懂为什么。现在看了楼主的这个明白了很多,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