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内存颗精

楼主(2010-05-31):
DDRI 代内存颗粒用枪拆下就坏了。温度开到300 风速4。。有什么好方法吗。包括DDRII代的内存颗粒。

网友:
不会吧,你怎么确定拆下来就坏了?

网友:
做到内存上。。用RST测就换上的那片颗粒就坏掉了。。

网友:
是吹的时间太长了吧

网友:
大家有没有,其他的好方法,我也想要

网友:
用吹焊内存颗粒芯片的850风嘴

网友:
用吹焊内存颗粒芯片的850风嘴

引用 网友A:

哎呀,原来还有这个武器?!自己做的么?谢谢分享

网友:
吹凶狠了吗

网友:
时间太长了吧!吹的时候要注意吹芯片的脚!不要吹芯片中间!

网友:
这个能 好用吗

网友:
我在学校的时候看到老师们都用烙铁。两三下就搞掉一个。

网友:
先给脚上涂点助焊剂再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