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55不进BIOS

楼主(2010-05-31):
刚刚接手一台联想E255的机器,能开机但进不了系统,听客户说,他只是恢复了一下出厂置,我感觉没有这么简单,现在就是不进BIOS请问各位老大是不是要涮BIOS呀,我没有.

网友:
进不了BIOS,你是按得那个键,键盘没有坏吧。重启按F12,选择硬盘引导

网友:
怎么可能呢,哈哈,这个机器,是F9和F2进读

网友:
看看键盘,不行就刷BIOS

网友:
BIOS刷过了也不行,还有其它的问题吗。

网友:
刷BLOS吧,就是BLOS的问题了。

网友:
涮了没有变化呀,哎,没思路中

网友:
请求中,个位帮帮小弟吧,快哭了。

网友:
说明一下,你所说的进不了BIOS其实是COMS,刷BIOS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