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7100GS显卡偏色

楼主(2010-05-31):
今天头一次修显卡,客户拿过来说偏色。显卡是PCI GF7100GS.检测发现绿色跟蓝色一阻值分别为70 11,明显不正常。换了绿蓝的电阻还是一样,还以为是换的电阻不行,再测了下发现绿蓝相通没阻值。绿蓝电阻也没有坏,但阻值还是一样。是不是显卡芯片坏了呀...

网友:
7100GS的GPU虚焊

网友:
楼主 可以 补焊  显卡芯片

网友:
现在的pci的卡,偏色,主芯片空焊的多

网友:
对偏色的显卡我也是加焊GPU,大多是好的

网友:
加焊了还是一样  报废咯

网友:
把B的电阻拆掉再测一下,然后查一下是GPU还是接口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