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比较少的投资有效提高BGA的成功率

楼主(2010-05-31):
AM2的主板桥的大小规格比较小,碰到虚汗的问题,我用850风枪可以百分之八十的处理好,但是像 NF4的北桥比较大,加焊的成功率就比较低,845的北桥虚焊从来没做好过,板子容易变形,桥芯片也容易变形,用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尽量减少这些问题?
不知道大家都是用的什么设备来做BGA,投资比较少的?
听说有种加热板,不知道你们用过没有,效果怎么样?
卸显存颗粒我都是用风枪,用刀型烙铁可以达到两秒钟卸一个显存颗粒,真的是这样吗?
助焊剂我一般用松香,焊宝,你们用什么呢?
焊锡丝我用标准63%的,这样行吗?
我是个新手,所以有很多问题需要请教,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基地的BGA返修台性价比比较高的!想做好维修工具很重要的.

网友:
做BGA不建议采用风枪,换显存当然得用风枪

网友:
楼主和我一样都用风枪,楼主不妨买个850风枪BGA风嘴  对芯片均匀加热,长久打算还是BGA 的好,毕竟风枪 在怎么吹都是加焊,BGA可以换GPU的  这个是风枪不能的

网友:
做个土炮BGA机吧 成功率比风枪高

网友:
如果仅是修台式主板的话,楼主可以考虑搞个大风炮或是土制BGA,如果是有笔记本的业务推荐先一个BGA焊接机,价格吗,看自己的维修但来定

网友:
做个土炮吧,如果需要换GPU,可以搞个上加热,一样可以搞定的
有教程,如果你不会做我可以帮你

网友:
7# 老兄土炮怎么做啊 你有教程吗

网友:
只要熟练了·什么都可以

网友:
要保证成功率的话还是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