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841输出5V偏低跳动

楼主(2010-05-31):
联想液晶的电源板,SG6841芯片。测量输出一组4.4V跳动,一组24V不跳动。应该是反馈电路的问题吧?测得TL431的取样端也在2.1V,想问一下像这种反馈电路有问题应该从哪修起?

网友:
换光耦试一个,在就是换5V的整流管

网友:
把光藕和431都换掉,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  会不会是否  5v短路了? 24v正常,楼主看一下 是 24v   取样 还是  5v取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有5V取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