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211 开机10分钟掉电

楼主(2010-05-31):
今天收到个方正R211的机器, 开机10分钟掉电

把温控摘掉,风扇改长转,还是一样

看基地别的贴,做北桥还是一样, 所以没做

后来想到以前修了台R211 一开机就掉电,是+V1.5S没有

想想是不是一样的问题,像上次一样,把PQ18的DS极短接,

机器测试OK,很久都没掉电了, 问题解决了。

网友:
pq18在这,帮楼主补个清晰点点的图

网友:
怎么端接Q18就是1.5V的呢  不太明白呀 !!!有高手解答没,。。

网友:
我觉得楼主没找到真正的故障原因。根据PU7的PDF说明,第2脚REFEN是一个双功能引脚,当该脚电压大于0.8V时作为芯片的使能端。根据上图的原理,短节PQ18,则PQ19截止,于是REFEN得到大约1.6V的电压,PPU7就输出+V1.5S。该电路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V3.3S_ON#信号经过PQ18反向再和V1.5S_ON线与后控制PQ19。根据与逻辑关系,只要这两个信号有一个为底,则PU7就输出+V1.5S。只有当两个信号同时为高的是时候,PU7就关闭+V1.5S输出。所以楼主因该检查下+V3.3是否正常;+V3.3S_ON#是否为高或者V1.5S_ON是否为底。否则就因该相应电路,而不是人为短路PQ18,从而破坏原设计的时序关系。我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

网友:
我觉得楼主没找到真正的故障原因。根据PU7的PDF说明,第2脚REFEN是一个双功能引脚,当该脚电压大于0.8V时作为芯片的使能端。根据上图的原理,短节PQ18,则PQ19截止,于是REFEN得到大约1.6V的电压,PPU7就输出+V1.5S。 ...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帖子只奖了12分。原因就在此。若是继续追查前级信号。将会是精华。

网友:
呵呵,多谢饼哥又给新人加分,我一直没想通的就是,想这样短接,在使用中究竟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如果不出问题的话,那遇到不开机的,是不是只要把所有待机电压该短路的短路,该开路外接电压的就外接电压,不要时序了那这样修起来不是简单多了。大不了功耗大点

网友:
在1.5S电压没有的情况下怎么还能正常开机,而且10分钟以后才会掉电呢?

网友(2011-01-17):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开机过程中由于一些原因保护拉低了 ON信号,导致掉电,LZ短接后就去掉了 保护,所以就OK了,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