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冒了烟还能正常点亮?难道没有出问题?

楼主(2010-05-31):
上午接了客户一台机器,客户因为有事情就把机器放在了那里,等我忙完了过来插上电源正准备开机的时候,发现主板内存那块冒烟了,同时闻到了糊味(主板为华硕k8V—MX。754针),这下感觉主板肯定哪块地方短路了,赶紧拆下主板,认真检测,先打主板上的5V、3.3V、12V、PG、紫5V、等的对地阻值,没有问题。然后又测试了内存电路那块的APL1085、小三极管什么的,感觉也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接上754CPU的假负载,触发也正常,测试CPU主供电,除了时钟电压没有显示外,其它的电压都正常(因为经常遇见假负载有的电压没有也能正常跑码的情况)所以看见CPU核心供电没什么问题就把CPU上了上去,重新开机跑码,刚开始档d7,插上内存条,多试了几次,可以点亮了,BIOS也能保存,没有什么问题?
    除了电源是用我的外,其它都是客户的原件。难道是客户的主机电源出了问题,可是我用电源测试仪测试了他的电源也是正常的啊?
    我就纳闷了,这烧得究竟是哪个地方?明明是看见主板冒的烟嘛。

网友:
哎内存槽哪里都没看!!!!

网友:
一般是小电阻或小电容,等你发现冒烟关机,已经烧得掉了,之所以还能开机显示,说明不是致命的故障。

网友:
我也估计是内存这块出的问题,但是拆下来没有看见什么啊?你说烧得是内存的话,内存上面也没有烧糊的地方啊,而且还可以用

网友:
这样的板子可以交货么?嘿嘿

网友:
楼主: 我在 海信 干维修时,一块新的 海信 电脑主板  我安装上 开机 冒烟了,再开  一切正常。当时 只是 板卡级维修 ,把我 吓坏了。

网友:
可能是电路烧的PCB的漆 可线还没烧断  拆下来看看 肯定很明显

网友:
板中有很多贴片电容,滤波用的,会有短路的现象,电流大时会把它烧成断路,不关键的地方少个滤波电容也没关系(有的回路中有很多滤波电容,不差它一个)。

网友:
内存供电没测??仔细查看供电元件和供电走线

网友:
甘条内存槽烧了吧?

网友:
看看具体哪个地方冒烟,有些地方烧个电容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
应该是内存插槽那里冒的烟,因为我遇到过一次,内存金属指烧掉一片,但是在插上能正常开机!!

网友:
学习了。冒烟的主板也可能是好的。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有可能是唐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