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阻阻值

楼主(2010-05-31):
棕 黑 棕 金 紫 五色环的电阻,长城电源R12位置,不只是多少Ω? 师傅们能指导下不? 实测10.1KΩ(拆下来测量的), 但百度查都说是10.1Ω, 用软件测也是10.1欧姆。  当金色在第四环位置时,是怎么算的?

网友:
“五色环”电阻
第一条色环:第一位有效数字;棕:1
第二条色环:第二位有效数字;黑:0
第三条色环:第三位有效数字;棕:1
第四条色环:乘数            金:-1
第五条色环:误差            紫:正负0.1%
这样算出101乘以10的负一次方就等于10.1欧姆,其电阻误差为正负0.1%
参考电阻色环定义:

网友:
建议"chenluailin"买本工具书学习下

推荐书:"电子元器件检测与维修从入门到精通 "
为了提高自己的水平这是最基础的工具书了,并且此书一般大点的书店都有卖,且网上也有很多网店卖,不难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