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ps2045ct肖特基检测

楼主(2010-05-31):
型号为:stps2045ct的肖特基测得的数据为,黑表笔接中间脚,红表笔接两边脚所测得的数据都为254,这是不是好的呢,

网友:
楼主: 黑红表笔 对调一下 测一下,如果 阻值  变大说明 是好的。

网友:
如果是数字表,这样测出来表明是坏的。因为数字表黑笔为电源负极,肖特基反偏导通,说明已坏。我估计你不是用的指针表,指针表不会测出254 这么精确的数值。

网友:
用数字表测量管子肯定是好的,共阴极肖特基管子用数字表测的正向压降一般为0.185-0.355V之间。

网友:
这是个DELL的电源,开机风扇转下就停了,拆开后,共有5个这种管子,所测得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我觉得应该是好的

网友:
如果是数字表,这样测出来表明是坏的。因为数字表黑笔为电源负极,肖特基反偏导通,说明已坏。我估计你不是用的指针表,指针表不会测出254 这么精确的数值。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去按LZ说的,“黑笔接中间脚,红笔接两边脚”。去亲自量块好的肖特基管看看,别忘了。数字表的表笔极性和指针表是反得,即红笔是+极,黑笔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