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华硕810的主板接键盘问题

楼主(2010-05-31):
一块华硕810的主板,接键盘后键盘灯微弱,测键盘口电压有5.1V,开机按DEL键可以进入BIOS界面,但是进BIOS界面按几下方向键以后就卡住不动了,重新开机以后键盘又可以动,就是键盘灯微弱,但是进BIOS设置两下后又不动了。把主板键盘口的排容拆掉了还是一样的现象,各位前辈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小的请教了!因为这个主板客户还有用处,所以虽然很老了,但是还是必须修。。。。。。。

网友:
量5V供电脚的阻值正常不,电感微开,或者跳帽接触不良

网友:
IO芯片换了吗?

网友:
供电不稳,如果有VCC选择跳线,可将其从5VSB跳到5V;查查5V电感是否开路
上拉电阻阻值是否正常
PS2接口最好更换一下
IO坏

基本就这几个原因

网友:
应该是电感不稳定了
换电感试试吧
或直接替换成0欧电阻

网友:
应该有电容短路了

网友:
把排容拿掉先--接口换掉--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