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能看不能用

楼主(2010-05-31):
收客户10G的硬盘。回来后在我的电脑是试了下一切良好,过了几天等到用的时候 ,在BIOS里能认到,  用软件认不到,换到别的机子上也认不到 加跳线能认。速度做系统,一切OK,  换到开始的机子上就能看到那几个分区,一打开就死机,只用这个硬盘认不到盘 ,bios里能认,    给点建议:

网友:
什么盘来的呀

网友:
用PC3000吧,看报什么错再发上来大家研究研究!!!

网友:
只有三个绿块   前提是加跳线之后   一切正常       就是挂在我的机子上能打开他的盘符就是立马死机           怎么办?

网友:
跳线不对吧。还是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
全格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加跳线能认”是什么意思?不加跳线呢?是不是只能设主盘不能设从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