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GE-MX主板

楼主(2010-05-31):
华硕P4GE-MX主板检测卡跑C0。测CPU供电条件都正常。BIOS也刷新过无果。请版主老师和高手指引维修思路。。。。

网友:
一般怕C0是没过U量下U座到北桥的信号阻值正常不,ASUS一般U座容易空焊

网友:
内存其它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3# 浪里白条 U都没有过查内存干嘛?解释一下
浪里白条

浪里白条 (小墩儿)当前在线
爱拼才会赢
UID142635 帖子189 精华0 积分54 下载分406 点 威望0 点 下载次数30 次 上传次数13 次 阅读权限70 性别男 在线时间149 小时 注册时间2009-3-30 最后登录2010-5-31

小墩儿
见习维客(小墩儿)

帖子189 积分54 下载分406 点 威望0 点 下载次数30 次 上传次数13 次 注册时间2009-3-30

网友:
U都没有过查内存干嘛?请你解释一下? 3# 浪里白条

网友:
有没有换过U试过?
用带灯假负载看一下U座有没有虚掉

网友:
U和内存我这都有、很多、不是U和内存的问题。但我没有带灯的假负载。。。郁闷 6# jj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