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 aspire 4315进系统后关不了机

楼主(2010-05-31):
最开始是时开时不开,有时还掉电,我加焊3V 5V IC后OK,客户拿走不到一个星期拿来保修了,是进系统后关机,在关机画面死机,关不了机,BIOS已刷, HDD DDR CPU 无线 DVD 我都测试了,没有问题,请教高人们指点下?   板是外地买来的,客户要快,说保修几次了,因为板还有保修的原因,所以没有敢动IO 和桥什么的,哪位朋友见过这种情况,麻烦指点下,感激不尽!

网友:
有保修就直接换啊,自己修多麻烦,而且还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
是啊!有保修不送,要是自己动了不能保了对亏!

网友:
保修吧,这种问题比较复杂。

网友:
显卡导热垫看看

网友:
听无边老师说过,cpu时钟只有一个时就会出现关机时死机的问题。但我没遇到过,你有试波器的话测下啊!

网友:
          CPU时钟有,哪位朋友知道怎么查吗?

网友:
这种问题系统也会引起,不要以为芯片级维修就看不起装系统,一步一步来,别把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系统没有装好。可以试一下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都焊过3。3V/5V芯片了,还给保修吗?还是先重装系统试一下吧。

网友:
有保修的还自己动手?太??要是想搞清问题的话可以拿出来探讨下,但要是在实际操作中有保不保那出太不灵光了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你试一下进PE看能不能关机,还有驱动什么的,好好的排查一下,也有可能不一定是硬件的事

网友:
系统已经重新装了,不过今天这个机器又出新问题了,测试一段时间后掉电了,现在不上电了,不插CPU可以上电,电流0.18     插上CPU就不上电了,CPU供电IC已经换了,3V 5V IC早换了,今天又换了一次,板子是发给国外的一个兄弟的,过几天就过保了,怕发回来人家也不给保,而且运费也高,所以就让他自己看下了,不然我也不愿意这么费事啊    现在就当帮忙,顺便学习了    呵呵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个明基的本本和你说的一样也是在正在关闭那死了,后来发现是前者在修是把先卡上面的那个塑料贴纸搞掉了 ,我 做完显卡没注意那个 ,后来怎么也发现管不了机,奇怪的是不装屏接外接可以,机器自身屏装上就不行了 ,后来无意中发现装显卡散热片的时候就正常,后来 经多次试验才发现散热片跟芯片上的电容短路照成的
折腾人啊

网友:
不上电的问题自己好了,关机画面死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装XP 就关不了机,现在装了个WIN 7就好了。

网友:
呵呵 我有台dell也是这样啊

网友:
xp不行 win7就行  不理解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
我个人碰到过分区表错误引起这个情况的

网友(2010-07-02):
应该还是驱动不兼容的问题呀!

网友:
先软后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