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报错启动不了,键盘也用不了

楼主(2010-05-31):
auto-detecting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
00 usb mass storage device found and configured
chassis intruded !
fatal error... system halted.
请问谁知道怎么修啊
主板

网友:
看看你的读卡器里放着东西没?把启动顺序设硬盘为first

网友:
没读卡器
是台式机主板
就个光板子也是这样

网友:
把外设全去了 然后 换一个PS2接口的键盘 试试能不能进BIOS里 如果可以 进PE 确定一下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就是在外设全去用PS2键盘的情况下没有用才来求大家的

网友:
将CMOS载入安全出厂设置,而后将引导设置为光驱或硬盘

网友:
重刷BIOS
看看能不能正常

网友:
启动不了没没办法刷BIOS
怎么载入安全出厂设置

网友:
你别说是放下电就是载入安全出厂设置

网友:
自动检测USB大容量存储设备..
2〜3 K5的V *`/ Q00 USB大容
机箱侵入!
efatal错误...系统停止。
仔细看看!

网友:
我已经翻译了谢10楼了

网友:
自动检测USB大容量存储设备
00 USB大容量存储设备发现和配置
底座干扰(入侵)
致命错误!系统挂起
检查下是不是那漏电

网友:
在以前蔡师傅帖子里找的 主板上有个排针那写着chassis 。三种解决方法。1 一般那排针都是有跳帽的,看有无跳帽,2 把跟跳帽相连的小芝麻管取掉不装,3 把那小芝麻管和跳帽一起取掉
思路2chassis是机箱被打开报警的意思,当机箱被打开时就会出现这个报警,主要用于服务器机箱,但是ASUS在设计其他主板时也加入了这个功能,用跳线短路使机器正常工作,当跳线、电阻、三极管发生故障时就会造成报警,将三极管去掉后,就取消了这个功能,不会报警了。% U( f- v; F4 X/ F
有些机器可能是经过电阻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25C4%25A5%25CA%25B4

网友:
我把三级管拿掉也没还会出现

网友:
请问你说的电阻是哪个地方的电阻啊

网友:
实际就是MOS击穿之后使INTRUDER一直处于低电位,而INTRUDER正好是低电位有效,所以去掉MOS之后,使INTRUDER处于高电位(由1MΩ提供),就不会报警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916-1-1.html

网友:
问题 有点像楼上说的这个
但是我找不到图里所说的那些东西捣鼓不好
可不可直接把哪个东西拿掉就行啦

网友:
刷BIOS呀,不行换个IO,有时候键盘口不行会报错,但是是IO造成的

网友:
正在刷BIOS
但是好像刷 BIOS的工具都用不了
找不到或命令错误

网友:
键盘那有5V吗 把排阻测下呢

网友:
BIOS好像刷成功的但是没有用
硬件上面我~~~~~
从未修好一块主板
所以没这个技术修了。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