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右边一小部分黑

楼主(2010-05-31):
今天一客户拿 来一BENQ  FP71G+   17寸液晶屏,毛病是屏幕右边有4公分左右的坚条..说是坚条.其实在这4公分里就是全黑的.
我有图片.请大家看看,还能不能修.能修的请应该是那部分的问题呢?

网友:
这个不能修,需要专用设备,是列扫描模块虚了。放弃!

网友:
必个液晶电视还可以凑合一下。

网友:
屏坏了,自己拆开看看

网友:
只能将就用着,或者换新的~除非你有压屏的专业设备

网友:
也可能是程序问题,我上个星期刷一个显示器的程序就是程序不对,右边有二厘米不到边,后来刷了好几个程序才刷好,建议你先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屏坏了  将就着用吧  越翻腾毛病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