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4s 检测卡不跑码

楼主(2010-05-31):
刚开始学维修。朋友的一块板子让我拿来练习。我接到后。发现不跑码。而且发现北桥边上缺一个场管,但是不知道上什么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拍个全图,这个有可能是下管

网友:
先上一个与旁边通用的MOS管再查别处

网友:
看上管是什么型号.一般是N沟道的MOS管

网友:
如果是下管S级应该接地 如果是上管S级接下管的D级 一查就知道是什么管了

网友:
又有一块同样的板子。缺的就是旁边的那种场管 15n03h 晚上回家试试换上能用不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