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的,技嘉主板故障

楼主(2010-05-31):
一块技嘉,8I845GVM-RZ主板。
开机正常跑码,就是不能从硬盘启动,提示:DISK BOOT FIARE,PRESS SYSTEM DISK。。。。。。。。。
1:可以从光驱启动。能进PE,并能看到硬盘打开各分区查看资料。
2:不能从光驱做GHOST系统,提示A:GHOST。。。。。。。一步一步装的没试过
3:可以在PE里复制系统文件。重启后从硬盘启动同样提示,DISK BOOT FIRRE,PRESS。。。。。。。。。
4:硬盘换过,没问题。排除硬盘。
5:IDE接口换过,任一IDE都可从光盘启动,但都不能从硬盘启动。
6:数据线换过,排除数据线问题。
7:BIOS刷过排除BIOS问题。
8:其它一切都好。
郁闷中,望高手给予帮助和解答。谢谢了。。。。。。。。

9:谢谢1楼的,试过。我忘记说了,根本进不了PQ,提示:CRITICALERROR:ABORT,RETRY,IGNORE,FAIL?但我确认硬盘是好的。
10:谢谢5楼的,可以用系统盘自带的一键将硬盘分为四个区。分区后复制系统文件提示:A:\ghosterr.txt
11:感谢21楼和23楼的兄弟。

本人标题都是主板故障,大家都在硬盘,及软件方面发表看法,本人开店已有4年。技术虽不说好,但能试的都试了。只能说是主板的问题,问题是主板的问题出在哪里?你说排阻吧,南桥吧,但IDE从光驱启动进PE都是可以的。没遇见过。
感谢兄弟们的热心帮助,问题已经解决。
更换内存供电部分的8脚芯片解决了问题。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换了就OK了。芯片的型号我记得应该是RT9732。再次感谢!!!!!!!!

网友:
你用PQ或是sfdisk看看C盘是不是没有设为Active

网友:
是不是接口故障?虚焊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用硬盘在此板上分区格式化,不信不能做系统

网友:
建议清下出厂设置

网友:
2# 凝海 谢谢,试过。我忘记说了,根本进不了PQ,提示:CRITICALERROR:ABORT,RETRY,IGNORE,FAIL?但我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00361-1-1.html

网友:
硬盘C盘格式化,激活 后 在别的机子上把系统文件复制进去,放回来重启试下,DISK BOOT FIARE,PRESS SYSTEM DISK
问题一般不大呀

网友:
谢谢,可以用系统盘自带的一键将硬盘分为四个区。分区后复制系统文件提示:A:\ghosterr.txt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00361-1-1.html 5# 凌寒

网友:
没用的 6# zl407849097

网友:
有隐藏分区!进DOS格式化!在用一张支持隐藏分区的系统盘装就可了!

网友:
同志,硬盘都换了几个了。都一键把硬盘分为四个区了。 12# 浙江宏发电脑

网友:
13# 天天修电脑 那我也不知道了!这板子是不是品牌机里面了!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只能用他的IDE线!(只做参考)

网友:
照你的说法是不能从硬盘启动的问题,那就暂时不要说什么GHOST的问题。可以先从光盘启动DOS系统,再用FDISK对硬盘分区,再激活C盘,再FORMAT/S C盘,看能完成这几个步骤不?这几步又不太费事,如果完成了,再换成硬盘启动,看进得到DOS不?如果能进,那问题应该不大。如果进不了,可能就要考虑主板硬件的问题。

网友:
直接正常电脑的硬盘装上去看看能否引导,如果不能再查硬件,再换一版bios试试,否则就是南桥了

网友:
ghost报错就进PE里面再ghost

网友:
把硬盘主引导从写下,再不行换南桥

网友:
查排阻,在换SB,不行换板

网友:
看了你的情况。。测下IDE接口第1针脚是否5V各脚的对地阻阻是否正常!电压有问题或让拉低了导致供电不足。硬盘不能正常工作!反之光驱用电比较少能正常使用!(如果5V供电正常那就换个大点功率的电源试下。供电不足硬盘不能正常工作也有可能)这是我的分析LZ可以试试!(再测电源供电5V 12V是否正常开机后测电压有无被拉低)。。。。。。。。。。。。。。。。。。。。。。。。。。。。。。。。。。。。。。。。以上都正常看有没有排阻测下。。。。。。。如果也正常。。。。放弃吧。。。SB挂了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之前好像有一个同样故障的板.....问题出于硬盘跳线

网友:
照你的提示,一键分区是没有成功的提示,IDE阻值先打一下,自己维修的电源换过一个试试,主板大的供电稳不稳,电容注意一下,洗内存槽,CMOS肯定清了吧,对芯片降温试试,还有各频率测一下,还有南桥,还有不会是CPU吧,要检查这么多,自己想想也昏

网友:
感谢这位兄弟,我现在换了一个400W的黄金超重电源,测得带硬盘光驱的时候红线电压为5.25V黄色线电压为11.9V。IDE,没插线时第一脚电压也为5.25V。各针阻值比对好板上的打阻值正常。虽然问题没有解决,但兄弟说的很有道理,而且我没注意过。十分感谢! 21# qqwert2188

网友:
这位兄台是唯一一位提到电容,和内存的。其实维修做得好了,终归又回到一些最最基本简单的问题上了。没错,这块板一开始是内存供电的一个二极管烧掉了,我连带边上的场管一起换了。由于换后很稳定也不发热,所以我没有说明。还有电容,我接手的时候,有些电容歪了,我只是把它扶正了,听了兄弟的,找出来把它换了,还是一样的现象。其实845的板真的不值钱了,只是不甘心啊。难到真的是南桥吗?现在在一步一步做系统,恐怕几十年没用这种方法做系统了。谢谢! 23# mediocre

网友:
注意硬盘跳线

把硬盘放到其他电脑上分区,GHOST完系统,再放到该主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