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0 掉电 搞死人哟

楼主(2010-05-31):
今天接到一台本本  客人说什么自动掉电  可以正常  进系统行用二十几会钟就掉 本以为是散热问题  打开后面 上电 风扇正常  不是散热问题  外面那一个大风扇对着吹也一样还是掉电  真不知道 怎么下手去修了  掉电后再开也可能开

网友:
找到图纸,慢慢查,是某一个芯片虚焊或者某个场管性能不良。

网友:
看图找下时序慢慢测吧!

网友:
有时候  还不触发了  等机本来是0。05   不触发 不触发的时候 待机是0。02 加焊过  EC     无从下手了

网友:
最近我也修了台能点亮掉电的,掉完电无待机电流了,搞得头都大了。感觉这样的板子不好修。没BGA又不敢乱动桥。

网友:
检查一下供电,电路是不是正常,待机电路,主供电芯片,CPU供电电路,时钟是不是正常,细心一点会排除的,也可以加焊一下供电芯片

网友:
CPU供电电路,时钟是不是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棘手,过二十分钟才掉电,估计是哪个地方有虚焊,个人认为应重点杳CPU供电这块。

网友:
这种有很可能电容,电阻,阻止在过热了就对地了,

网友:
过热保护电路有可能有元器件虚焊或性能不良

网友:
楼主电流掉到哪儿了!000吗?加焊一下CPU座子

网友:
电流  在1A左右  可以显视了  板上的电解电容我都换过了 还是一样  开机一二十分钟掉电 本人认为跟 时钟 供电没有多大关糸了吧  我是新手   说得不好的 不要介意 没有什么思路 了 有时候开机一二分钟就掉 有的时候二十分钟掉    想了一天了也没有想出什么  也没有查出什么不对 没有BGA  想加焊一下北桥  没有条件哟 做维修难呀

网友:
要不 你先加个北桥试试

网友:
这中问题确实很棘手,掉电时摸下有没什么芯片比较烫的。查下各供电是否多正常。

网友:
前俩天我修到一台,开机不显示,加焊了一下北桥搞定。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