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00怪问题

楼主(2010-05-31):
接了一台清华同方锋锐K400的机,开机跑0.5几掉电,后拆机后开机压着北桥(南北桥显卡合一,三桥合一的吧具体搞不清反正主板上就一个桥)不掉电,多试几下后按着桥开机也是一样掉电,请高手指教

网友:
换个新的试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桥空焊了!

网友:
重置一下试试啊 这也要问一下啊 虚焊了呗

网友:
掉电一般是有那个电压不正常 或空焊造成的 。。  可以试着加焊下桥看下 因为AMD的很容易虚焊。。。  如果不好。 那就去量各个电压是否正常。 各个电压的反馈是不是正常。。   有无那里发烫。。。

网友:
做北桥,重做.

网友:
脱焊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电流没跑0.4几估计还不有过桥呢

网友:
加焊桥吧,我上次修了一个ACER  4520的,和你的故障一模一样。

网友:
重新植株,一台ASUS Z99N的都是一样的桥,三合一的,重新植株OK了

网友:
加焊桥吧....典型的空焊

网友:
楼主 你先加以下试试啊  说不定加过后 就不会在这里提问了

网友:
三桥合一的芯片故障还是蛮高滴,不过要焊的话成功率比较低,温度掌握不好恨容易鼓包

网友:
这种桥重做成功率很低,最好是加焊一下。。。。

网友:
这种故障先加焊一下,给顾客用用,返修时再考虑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