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p4i45gl PS/2口

楼主(2010-05-31):
一块华擎P4I45GL MOUSE不能用,测试知是MOUSE PS/2口故障,MOUSE用在别处好,测试时钟脚数据脚对地电阻都无穷大(2K欧档),供电脚为4.99V,下一步如何做呀。

网友:
对比测试MOUSE和KEYBOARD的二极体值!跑线测排容.电感 上拉电阻.I/O是否正常!全正常情况下.考虑插口是不是扩孔

网友A:
有个PS2-USB-PWR 原来的针脚是2-3 改为1-2后正常,PS/2 MOUSE能用了,不知以前怎么设成2-3。

网友:
1-2本来就是给PS2口供电的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