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案例3

楼主(2010-05-31):
机种:D356P
故障现象:无画。
不良点位:R417
不良零件状况:阻值增大。

维修过程:开机有高压起动声音,表明行、场扫描电路工作正常。引起无画的原因可能有:对比度或亮度为零;G2电压过低;G1电压过负;高压保护动作;视频放大问题等。调节对比度、亮度无画后,用表笔测G1电压-132V太低。引起G1过低的原因可能有:亮度控制电路问题;MUTE误动作;高压保护;测Q703 B极为低电平,说明MUTE正常;测IC401(TDA9111)25X-RAY 5.36V,低于8V,表明没有被高压保护;调节亮度按钮时,G110V左右的变化,说明亮度控制电路基本正常;但测Q705 B极电压为3.106VE极电压为3.645V,都比正常时高很多。更换Q705(BF423)无效后,再测R713(5.6K)R712(27K)阻值也正常。焊开Q705 B极时,电压变化不大,还有2.8V以上。怀疑是假高压保护,便断开ZD403正极,再测Q705 B极电压为0.342V,基本正常,便判断是高压保护支路元器件有问题。在对该支路电阻进行检测时,发现R41727.5K,感觉阻值偏大,找相近机种的图纸进行查看,该点位应为5.6K左右。找一相近阻值的电阻替换,G1立即升为-53.9V,故障排除,有画面出现。
原因分析:Q705型号为BF423,控制它的导通程度就能控制流过它的电流的大小。而该电流与G1回路的等效电阻会产生一个正电压,此电压与FBT输出的负电压能相互抵消一部分。因此通过改变Q705的导通程度就可以实现对G1大小的控制。该故障是因为R417阻值增大(由5.6K变为27.5K),在它上面的压降也增大(由10.88V升为15.86V),将ZD403击穿后,形成假高压保护。即:Q705 B极电压升高(由0.773V升为3.106V),使其导通程度下降,流过的电流减小,正电压降低,即负电压升高。导致G1电压下降,束电流减小,无法使荧光粉发光而出现上述无画现象。(以上数值均是在800*600*85HZ的模式下测出的电压)。 和多年工厂维修经验的网友交换而来的工厂内部案例,现在发出来给大家共享,如有雷同,请版主删帖

网友:
以前台湾东元,中强,矽感都做,也积累了一些资料,后来感觉没有什么用处,都给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