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14针的屏脚位功能

楼主(2010-05-31):
一台夏普笔记本PC-PJ120S的液晶屏型号,看不见了。那位师傅知道的告诉小弟一下下。谢谢了!或者是14P的针插脚位功能。这个屏就是14针的针插。

网友:
LVDS屏,拆开看下接口就知道了

网友:
看接口就差不多能看出来。3对数据 1对时钟 2个供电。剩下地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需要每个脚位的功能。谢谢!

网友:
十四针的,从电源口开始。 1。VCC.     2.GND      3    R
-      4  R+         5   G-       6  G+      7    B-       8 B+     9  CLK  -     10    CLK  +
其他的基本都是地,地有可能在信号线之间,也有可能在最后。这就要看你自己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共是14根线,你可以说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你不要管多少根吧 你要是不知道 先找出电源和地 这个是千万不能搞错的 你不要告诉我不会找吧 另外还有4对有规律的线 中间用地线隔开的 有3对相隔很近 另外一对一般是时钟 标有正负的 其他的3对3种颜色 接错了不会烧东西 你可以慢慢找

网友:
老康原创的

网友:
楼上写得很清楚了

网友:
楼主写的详细,新手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