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a7b-emh hdmi加热I/O就可以点亮

楼主(2010-05-31):
一开始这个板子是拿来不触发,我换了个I/O可以点亮了.客户拿走了.第二客户又拿过来了.说开不了机.....14.318,换了.坐子也换了...
怀疑还是I/O用风枪加热一下又可以点亮了.可是断电放几个小时又是不开机了.....

I/O是IT8712F-S
。。。。。

SB是AMD  SOUTHBRIDGE  D818

网友:
坐子也换了??我想问一下你换的什么坐子哦.

网友: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换的是电池坐

网友:
查一下ASUS的开机芯片

网友:
主板CPU  芯片组有无过热保护

网友:
好像还是IO得问题吧  兄弟  前天我遇见的情况和你一模一样  只不过我的是映泰的主板  换IO就好了!

网友:
应该已经好了,我昨天加焊了一下SB,今天早上过来还可以正常开机,不用加热I/O就可以。客户已经拿手了,就看明天会不会拿过来。应该不会了。。谢谢楼上朋友的帮助。。。。。。。。

网友:
最好还是测试好在给客户,如果明天再出现同样的症状,客户对咱就不信任了!!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今天第三天,客户还没拿来,OK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