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22通病

楼主(2010-05-31):
走过的高走,小第接过若干台同方22寸,白色能看电视的液晶显示器。此显示器经常出现不加电,或是指示灯呈红色,不工作,打开显示器后发现电源板的一个25V1000u电容损坏!更换完就好,但经常反复维修?难道这显示器设计的时候就有问题?敬请解答!

网友:
这个显示器一般是不通电吧。里面就电源板鼓的一个电容。。。换了就好。。但是换了没有一,两个月就又回来了是吧。。。我给你个建议。。换电容旁边不是有一个电感吗?你把那个电感拿掉他,用一根铁丝。。或者新电容两个脚不是长吗?上面剪点就可以。。反正你把那个电感拿掉 他。。用跟细铁丝搭上。这样就OK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一般是不通电吧。里面就电源板鼓的一个电容。。。换了就好。。但是换了没有一,两个月就又回来了是吧。。。我给你个建议。。换电容旁边不是有一个电感吗?你把那个电感拿掉他,用一根铁丝。。或者新电容两个脚不是长吗?上面剪点就可以。。反正你把那个电感拿掉 他。。用跟细铁丝搭上。这样就OK了。。。

为什么要改过呢,是电感不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