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 “cb” 或者 “c6”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5-31):
如题,是什么意思啊?说明说上也查不到。通电cpu都不热
cpu

网友:
请问下 供电 复位 都有吗 但是出乱码 还是建议你先清下CMOS跳线

网友:
跑码了没!是不跑码就显示CB,是从C1-CB。
如果是开机就CB就当不跑码来修!不过CPU,查三大条件:供电,时钟,复位。
如果是C1-CB插个小拉巴听听声音,就知道哪里了一般内存!

网友:
通电cpu都不热----应当跟00 FF差不多的吧...

网友:
楼猪 检测卡主要看 复位之后 中间那个灯的跳闪情况的 如果跳的正常的话 就是不跑码 它也是正常的

网友:
CPU都不热,查条件吧

网友:
cpu 不热 就是没检测到cpu了 就是没复位 查复位电路了 供电套路都正常的话 刷bios试试

网友:
CPU都不热,就别管诊断卡了
修CPU供电吧,同时要遍查全板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中间那个灯的跳闪情况------------兄弟能告诉我们菜鸟是代表什么的呀,万谢,万谢

网友:
楼主最好还是看灯修 跑马可能不准的

网友:
内存可能不怎么好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供电然后测CPU供电电路